新手求 救。用雕刻机改的 点胶机

楼主(2011-08-04):
大家帮下忙。朋友厂里 用雕刻机 改的 点胶机, 没接触过雕刻机。所以软件这些 都不会。求江苏 周边会弄的朋友 帮出个刀路,目的地是镇江,有偿。。来回高铁费我会出。有劳务费,具体的站内联系我,或手机,站内PM
具体的是这样的,没有主轴,在主轴位子 改了夹具 夹个4根 点胶的针,A的位子放胶的,然后蘸取完 在点到 B点,一次点4个。B点一共28个点。做来回运动,直至这28个点做完,蘸取A点一次,到B点,然后回到A点蘸取。在回到B点,有能搞定的 大侠 帮下忙,或电话联系我,诚心的。。。用的 维*的 软件

楼主:
进来的 朋友请 帮下忙。谢谢您了

楼主:
难道就没有一个 朋友进来帮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听到高铁都害怕!

网友:
如果做产品用PLC加HMI控制更好.

网友:
楼主照你所诉说的蘸胶再点胶的方式效率很慢哦!你可去你附近的电子城或从TB上购买点胶机,如附图,点胶机套件内都有包含点胶针筒,如不合你用可跟店家或卖家询问清楚有那些针筒及针头适合你用,一般价钱不要太低(300以上吧)的都可把出胶量控制的很好。你用了点胶机就可以接连着点胶,不用点一次就回A点一次,效率会快很多。你用的是什么胶水呢,为何要每点一次胶要回A点蘸一次?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名字是点胶的,实际是点的 粉!要求比较高,用的雕刻机 改的。必须回A点取粉,取的量是有限的,然后放到B点。

网友:
“。。。。。来回高铁费我会出。”

这是亮点!!!

楼主:
真心救教,江苏附近不愿意坐车可以去接!!!!!无聊的话题请大家到别处讨论!我不想这贴就这么和谐掉!我求教是解决困难的!不是开帖让你们谈喝血号的。

网友:
很简单的啊,就是来回点七次够了。设A点为原点,要告诉我们A到B处的距离,和B处七个点的间距。

楼主:
谢谢楼上的,求江苏附近能人,最好一起过去弄下,我们这边实在是没有人会,请江苏附近的朋友帮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都是一样的话,手动G代码就可以搞定,全部用GOO指令,在机器充许的情况下,F值设到最大,设取胶点为0点
G92 X0 Y0 Z0  建立原点
G00 Z(a)   F  (要试)    提高
G00X(b)y(c)移动到位
G00 Z0              下降点胶
GOOZ(a)        提高
GOO X0 Y0        回原点
G00Z0               蘸取  胶
楼主可以参  考一下 这是一次的,把运动位置坐标填上,复制7次

楼主:
位子不一样的

网友:
见楼主很着急…帮不上忙只能帮顶

网友:
离的远,不然我也去体验高铁hohoho

网友:
原理来说不那么复杂。
如果没猜错,LZ 是要沾取容器内的胶,点到指定位置。
但客观往往不是这样,从某位置沾取胶水,点到某处。

一般这类点胶,是用针管储纳胶体,装主轴位置,移动针管和移动主轴动作类似。
用气动控制来完成出胶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大 什么地方的?机器全部都弄好了。就是不会用。。。。大家别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容器里面是 金属粉。电子产品上面的,直接用点胶机不行的,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用,但是没人会用这个软件。所以求江苏 周边的。。。。

网友:
这个编程不难吧。。。。就把粉仓当原点,要点粉的位置当做要钻孔的位置。

问题是,你怎样保证每次醮粉与点粉的分量? 还有,如果要求定位尺寸高的话,雕刻机是不够精的。

楼主:
点粉的量? 夹具上面有取粉的针。针上面有弹簧。类似于避震器,做下压缓冲。这样粉就蘸取好了。求江苏一带的朋友出手帮忙

网友C:
照14楼的做吧,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哎。。。。。好难,江苏地区的 坛友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D:
这个不好用锡膏印刷机的原理印刷吗?镇江哪里啊我过段时间要去丹阳新桥

网友:
和丹阳 挨着的。如果您方便的话 帮下忙吧,谢谢您 江苏镇江市

网友E:
刮胶不行吗?
效率要高很多,用激光开片也没有多贵呀

网友F:
我能搞,已经发短消息给你了

网友:
谢谢楼上。约时间 我电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