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进 帮看看机子

楼主(2011-08-04):
空机翼展0.95米轻木    配三叶15级       飞的起来么    还有问下 什么是防火墙啊  淘宝都搜没有     我这机需要装防火墙么

楼主:
没人回么

网友:
改电动的吧  或者25级以上发动机,15级太小了 就算能飞也没劲。

网友:
发动机后面的那块隔板俗称防火墙。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级够么

网友:
翼展0.95还是电吧,油没意思了,要想上油的话,还是搞个40-50级的飞机吧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吗?如果是,那就放弃这架模型吧,太小,不会好飞

网友:
防火墙不用买,模型上就有,第一块隔板叫防火墙

网友:
应该用电,油的不好飞,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B:
配15的可以了,就是全装好了以后起飞重量应在1500---170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15的可以了,就是全装好了以后起飞重量应在1500---1700克左右。
我装25发动机翼展1.2M左右的固定翼一般1300克,这架应该更轻一些吧?

网友:
想体验油机的话,最小也要25级吧。

网友:
可以装三叶21发动机!肯定好飞,不过新手就不建议飞这个了!估计秒炸

网友:
防火墙就防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