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赢40A电调和3S-2200MA的电池想配个新手固定翼要 ...
请教:好赢40A电调和3S-2200MA的电池想配个新手固定翼要怎么配?哪款飞机好

楼主(2011-08-04):
请教:好赢40A电调和3S-2200MA的
电池
想配个新手固定翼要怎么配?哪款飞机好?

网友A:
貌似tb-20只能上1300的电池哦,本来我也想上的,但是商家给我说2200的电池装不进去哦???

网友B:
这样的配置就不要塞进小飞机了,新手飞的飞机翼载荷大了可不是什么好事。至少1米2翼展的上单翼飞机吧。建议MD新版塞斯纳182,或者1米4翼展的商品EPO塞斯纳182。

楼主:
谢楼上的几位兄弟了

网友C:
我自己做了架微风~~~不过电调30A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