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 600E PRO 有些什么配件 和 550 600E通用

楼主(2011-08-04):
目前只知道 主轴 和550通用 脚架 尾管和600通用
想知道 前闪齿 和550 是否通用 还有些其他的欢迎补充

网友A:
不通用,不消问得鸟,传动比不一样

网友B:
没了就这几样!

网友:
我的还没装机

网友C:
可以去查亚拓官网,通用的不止这么多。

网友D:
主轴、旋翼头都通用

网友E(2011-11-08):
脚架,尾波都通用,600E 的头罩 都可以上到550E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