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的倒退? 现在遥控器的按纽微调

楼主(2011-08-04):
始终感觉还是以前的机械式微调好用 管用     调节手感直观   而且如果微调量比较大的话可以一步到位

而按扭式的微调的调节速度很慢   而且微调量也很不直观     经常要把飞机飞到很高  然后多次按那个该死的调节开关   进行调节 还要把视线移开 观察显示面板上的微调量

为什么要做这种设计呢   难道只是为了降低成本???????毕竟1个纽子开关成本不到1毛钱     遥杆上做一个电位器加微调手柄成本高很多

网友:
机械开关意味着每个模型的微调都是一样的,每次切换模型都要重新微调,更麻烦

楼主:
微调位置重新校准不难  只要在遥控器程序中进行自动调节就可以了      可以用个小步进电机实现微调位置自动归位  也可以用个程序发出提示声  让用户把微调归位

网友:
你可以设置微调量啊!就是推一次微调调多少幅度,天八可以设置,现在我用DSX7貌似不可以设置……

网友:
不光可以设置微调步进,在调的时候长按微调速度会加快的

网友:
美观!!!微调钮左一个右一个多难看,再说了6通基本不用微调,先调好舵机,但是往往直接调舵机的话摇臂不一定可以水平,然后微调控里的中立点,行程

网友:
楼主基本没用过先进的遥控器,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位置重新校准不难  只要在遥控器程序中进行自动调节就可以了      可以用个小步进电机实现微调位置自动归位  也可以用个程序发出提示声  让用户把微调归位

步进电机。。。。

楼主:
用个小步进   把微调机械性的移动到每个模型的设定位  不算什么高科技把    从程序的角度非常简单的

网友:
喜欢绕弯,你自己就绕吧,希望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只有LAMA V3 的路过...........

网友:
用dsx9 调微调不用看屏幕,听声音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习惯于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

网友:
谁微调还看屏啊????

声音用来干嘛的

网友:
我想知道用机械微调的话,遥控器怎么记住每一次的调整量,

网友:
现在什么都电子化了,还要那机械微调作甚?一不精确,二不量化,三不能储存。。。

网友A: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机械微调和电子微调各有各的好处。机械微调直观,可以一步到位,适合快速反应调节。说机械微调不能储存也不对,FF6-SUPER、FF7的机械微调都有微调记忆功能,遥控器可以记住每一次的调整量,丝毫不比电子微调差。以前JR3810为此还分为常规和ADT版本,其中为适合直机玩家的偏好还特意在电子微调化后单独把油门通道的微调做成了机械微调而其他通道一律电子微调。连以前JR顶级的PCM10X也使用了机械微调油门通道。 总之,各有特色,不必辨个高低。电子微调数位化且成本低,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
电子微调的路过

网友:
飞固定翼的,地上调整好后,上天从不动微调。

楼主:
机械微调适合在试飞时使用

按狃微调在调节时的确有声音提示    但是确不能提示微调离调节死点还有多少空间   试飞时必须时刻的按那个按纽   希望尽快调到位

比如说一个飞机     机械微调调大最大偏量要0,2秒   而按纽起码要3  4秒

网友B:
双修的路过,各有优缺点,表示都能适应

网友:
看来要给电子微调增加语音提示了

网友:
如果你先用電子微調,後用機械式,你會覺得如果沒記憶功能是一大煩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微调适合在试飞时使用

按狃微调在调节时的确有声音提示    但是确不能提示微调离调节死点还有多少空间   试飞时必须时刻的按那个按纽   希望尽快调到位

比如说一个飞机     机械微调调大最大偏量要0,2秒   而按纽起码要3  4秒

有那么长时间吗?我怎么没感觉到!

网友:
得了吧,电子微调从一边调到另一边也最多3秒,调整后可以2秒搞定

楼主:
机械微调从一头到另外一头 消耗的时间大概是三分之一秒     比按纽快10倍

网友:
电子微调可以换档调节的    你可以把从左到右的微调全程设置成40格,也可以设置成4格,设置成很小,打个比方,设置10格,零位开始往左右就只要按5次按钮就到低了,谁说不方便啊,你机械的虽然是无级微调,但是这个要靠手感去弄,电子的你只要听声音,自己按了几次了就知道调了多少了,连续按5次应该也不到1秒,

网友:
誰沒事撥微調? 第一次調好了就不動了。蛋疼貼。
渦輪發動機除外(JR油門微調一直是機械)

网友:
时间不是问题,关键是装机要尽量准确

如果连10秒钟都控制不住先不要飞了,数字微调细密、准确、方便试飞后的地面修正

网友:
我的12X油门微调也是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修的路过,各有优缺点,表示都能适应
三眼双飞,厉害!

网友:
MC4000的四个微调都是机械的,但是每个模型的微调位置都会在关机或切换模型时被存储下来,当你开机或切换模型时它会把机内存储的微调位置与现在的机械微调位置相比较,如不同会有一画面弹出并以箭头指示微调要往哪里调同时有报警音,直到你把机械微调调整到原先存储的位置时才能进入正常操作画面。虽然是十几年前的控但是其软件架构及设计仍为一些现代的遥控器所不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

网友:
FUTABA机械微调的微调记忆功能也非常好,在飞行中调整微调后,降落之后打开微调记忆功能记忆,然后把全部微调回中,以后就是以微调中立点为中心了。每一架模型都有自己的微调值储存,只要飞前保证每个通道的微调杆都在中立位置就不会乱。20年前的技术现在仍然毫不逊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机械微调和电子微调各有各的好处。机械微调直观,可以一步到位,适合快速反应调节。说机械微调不能储存也不对,FF6-SUPER、FF7的机械微调都有微调记忆功能,遥控器可以记住每一次的调整量,丝毫 ...

学习了,

网友:
飞的时候不要看屏幕,凭手感调,至于调多少量,根据飞机的飞行姿态来判断,直到松开摇杆,飞机可以稳定的飞直线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