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哥 的困扰 450sport和450pro 到底纠结的是什么?

楼主(2011-08-04):
450sport炸鸡了。。。。。
450pro新机还没开苞
我是修修继续飞sport呢还是把pro装了飞飞呢。。。
就会个悬停。。。飞那个都是炸,炸新的还是炸老的呢。。

网友A:
应该买2个SPT 轮着飞 保证不停飞 进步飞快

网友B:
呵呵。我就是2个sport。
过去是,炸了一个,飞另外一个。
现在的维修水平高了,基本都能在15分钟内修好,所以,就只飞一个了。

网友C:
修吧,俩机都一样,炸一个买一个的配件,炸俩就是卖俩机得配件了

网友D:
两个一起飞。炸了一个飞另一个,另一个也炸了就回家修。。

网友E:
还是继续飞sport吧

网友F:
两个都飞吧!!

网友G:
 基本上不用糾結,喜歡怎玩都可以!
反正遲早你會再買大機的,眼前一切是浮云
不如現在頭痛買亞拓700還是固朗700吧

网友H:
飞PRO吧,飞了你就会无视SP了

网友G:
 趁還有自由飛行的時候就多飛一下吧!
我以香港及台灣的過往經驗告訴你!
早晚大陸會很嚴厲的限制航模,因為有班不自律的人,
到處亂飛傷了人!有可能要領牌才可以在限定的地方才能飛!

网友I:
sp练手pro巩固,若悬停都不稳,修好SP继续飞,pro还是留着以后飞吧。听我的,没错的,不然两个都被你炸成山寨

网友J:
楼上上的你就继续借题发挥吧。。

网友K:
标题
飞PRO,越飞越痛

网友L:
飞好之后再换PRO,新手飞PRO会很悲哀的

网友M:
2台机区别不是很大,PRO飞起来稍微灵活点,SP修机方便点。飞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劲量少炸机。

网友N:
随便飞咯, 毕竟还有的选择:loveliness:

网友O:
一起炸,一锅熟!

网友P:
还是sport吧,pro的轴传随时炸机的话能让你很幸苦。

网友Q:
双飞,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