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机终于调好了

楼主(2011-08-04):
调了几天才掌握,用的是4:1的自配油,油箱和排气管是自己做的,浆也是自己做的,震动很大,最后几秒可以看到
发动机
固定螺丝都震下来了,如果用买的配件和成品油效果会更
http://www.tudou.com/v/KQJI7yHrrNI==.html

网友A:
这个手拉启动真的很牛叉

网友B:
楼主坐在发动机后面让人浮想联翩啊

网友:
起动真的很牛啊!~

网友C:
那个启动电 很牛

网友D:
震动这么大,都不怕把轴震弯了

网友:
视频上看的很清楚轴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加长轴做工精度差,而且是铝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网友G:
楼主,请查看短消息。

网友H:
试车之后,LZ的JJ全湿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哥们,谢谢你的帮助,我的这套也发动了,用的也是你这种启动方式,还算好启动。
没看明白你视频最后,是怎么控制机器熄火的?再个我的机器感觉怠速有点高,怎么把怠速调低点呢?不是只有一个调节的地方吗?(调贫油富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把油门收到底就会息火,不要管低速,把高速调好就行了,飞机上了天一般都是高速运行,启动热机后先来个5分钟全油门高速看看工作稳不稳定,如果不息火再进行下一个测试,高速运行时急降到最低速,如果不息火再下一个测试

网友I(2011-09-17):
螺旋桨效率很低

网友:
轴弯的严重啊

网友J:
强悍啊,第一次看到

网友K:
发动机试车架相当的又创意。。。。。废油全装到箱子里了,学习了

网友L:
我也有台小日本的机子,跟LZ的一样的,就是苦于启动很烦,想改做船,没有手拉器,不爽,一直放在旮旯里了.

网友M:
呵呵 我也有一个 就是一直没启动起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N:
真是太牛了!這種方式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