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电机电调的参数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11-08-04):
为了更好的调机我想更多的了解下电机和电调的参数,请教测试电机电调的最大电流,极限电压,电压范围,kv值等需要用到一套什么东西啊,有产品链接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更多的了解下电机和电调的参数,请教测试电机电调的最大电流,极限电压,电压范围,kv值等需要用到一套什么东西啊,有产品链接更好。
(为了更好的调机。。。。。)你要调的是军用级的飞机?
1.用一台带电流表、电压表的手动调压器。(估计1---50V都够你做破坏性试验)。
2.用2个带温度检测的万能表,一个探头贴在电调上。一个贴在电机座上监控温度。
3.一个红外测速表。(转速可以转换KV值)。
这些东西随便都能卖到,不要什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调机。。。。。)你要调的是军用级的飞机?
1.用一台带电流表、电压表的手动调压器。(估计1---50V都够你做破坏性试验)。
2.用2个带温度检测的万能表,一个探头贴在电调上。一个贴在电机座上监 ...

 队长都几幽默风趣……

楼主:
老支青果然专业! 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调机。。。。。)你要调的是军用级的飞机?
1.用一台带电流表、电压表的手动调压器。(估计1---50V都够你做破坏性试验)。
2.用2个带温度检测的万能表,一个探头贴在电调上。一个贴在电机座上监 ...

呵呵,军用级别?我可不想跟政府军对抗!最多调个商用级别。

网友:
还是老知青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调机。。。。。)你要调的是军用级的飞机?
1.用一台带电流表、电压表的手动调压器。(估计1---50V都够你做破坏性试验)。
2.用2个带温度检测的万能表,一个探头贴在电调上。一个贴在电机座上监 ...

这些东西随便都能卖到,不要什么连接。

呵呵,这个"调压器"需要“1---50V”的电压,但是,电流呢? 模型无刷的最大电流动不动就是几十A上百A........ 这样的“调压器”并不好找。

网友(2012-02-08):
顶。正收这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