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x改无刷图片

楼主(2011-08-04):
前段时间忙得晕头转向的,照片拍好整理好了,一直都没抽出时间发上来;
今天终于闲下来点了,赶紧把照片发上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无刷电机总共改了两个型号的,先上CB100内转主电机的。

    首先要改的是电机轴直径;CB100电机轴是1.5毫米的,原装电机是1毫米;
由于要用回原厂的8T齿轮,所以要改直径。过程因为是自己在弄,所以没有拍照
片。不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电让电机转动,用锉刀放在电机轴上面磨。这样
的好处是可以保持轴的同心度;一边磨一边用卡尺去检查轴的尺寸。轴的外径要
稍微比齿轮的内径要小一丁点,然后用轴承胶固定齿轮。

    CB100主电机安装螺丝的孔位和原装电机的孔位是一样的,但是外形形状不
一样;原装电机是扁的,CB100主电机是圆的,而且CB100主电机长度要多几毫米
,所以安装前要对机体动点小手术。先把两侧的舵机拆卸下来,然后把不需要的
机体部分切掉。

    切完之后的样子

    电调用的是CB100老版本的尾无刷电调。由于该电调是内置转换器的,所以
直接连接就可以用了。(此改动是参考论坛里 tf4 兄弟帖子的,在此衷心感谢
tf4 兄!)

    电调和主板连接

    电调和电机连接

    安装电机

    总装完成

    CB100主电机试用总结:动力比原厂电机好,力量大;缺点是尺寸、重量都
比原厂的大,整机的重量会比原厂重;最致命的是内转电机发热量大,加上又是
被几个舵机和连接线封闭在里面的,散热很差,一块电池4分钟下来后,电机比
较烫手,最少要休息3、4分钟才能飞下一块电池。

    因为考虑到内转电机发热厉害的缺点,所以有了改外转电机的想法。查看了
所有国内和对岸所有关于 mcp x 改装的帖子,最后决定选用 AEO 公司的 C05M
超小型外转子无刷电机。(当时购买的相关信息渠道来源于 tf4 兄,在此,再
次感谢 TF4 兄!!)

    C05M电机的安装孔位和原厂的是一样的,不需要改动就能安装,唯一要注意
的两个地方是:1 购买电机的时候要和卖家说清楚,电机是反装电机、输出轴要
1.5转1.0的,那就省去了自己改轴直径的步骤。2 原厂电机直径12mm ,C05M 电
机直径14mm ,安装前要对机体相应的地方进行修整,修整的原则是不妨碍电机转
动即可。

    需要休整的地方是图上两个红圈所标注的地方(前提是我之前改CB100电机
的时候已经切掉一点了,如果是从原装直接改的话,就要把原装电机的包围圈全
部切掉。)

    修整的过程比较简单,就没有拍照片了。修整完毕安装上电机的样子。比原
装电机小了好多哦!

    电调放置的位置

    C05M外转无刷电机试用总结:动力比原厂电机好,力量大;如果三种电机比
较的话,互相的关系应该是:C05M > CB100主电机 > 原厂电机。重量比原厂电
机轻。最重要的是外转电机发热量低,连续飞4块电池后,手摸电机基本上感觉
不到什么热量!

    顺便奉上上次飞行聚会的少量照片。

    我的飞机

    我们的外场充电方案。一块2200mah 3s1p 的动力电给 UNA6 做电源,自制
的6S充电板,可以爽飞一下午了。

    还是飞小机器好,两个人出来就提了这么些东西,好轻便。

    飞行pp

网友:
嘎嘎 我的MCPX刚到手 正需要这个帖子  感谢LZ啊

网友A:
尾巴用的啥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用的啥电机啊

尾巴用的7mm空心杯电机,尾桨试260的。

网友B:
TB上7MM的电机很多 还有几元一个 的 到底是买那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7MM的电机很多 还有几元一个 的 到底是买那个 ~~~~~~~~~~

你的机器不是才刚到手吗?这么快就打算改装啦?
其实原厂的动力飞个两百多起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差钱的主的话,建议用到快衰竭的时候再改也不迟啊。
我们买的是13块钱一个的。

网友:
mcp x空机不知道多少钱,买个来改无刷仿佛很爽。。

网友:
那种小无刷要多钱买到?

网友C:
LZ,电机能不能用HP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电机能不能用HP05的?

有看过对岸的模友用HP05改的,不过感觉会比C05M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不是才刚到手吗?这么快就打算改装啦?
其实原厂的动力飞个两百多起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差钱的主的话,建议用到快衰竭的时候再改也不迟啊。
我们买的是13块钱一个的。

要做到有备无患啊  刚才已经买了AEO C05M电机了 现在就差电调了 华的老款电调现在买不到了啊  只有等老田 看他买的到老款电调不~~~  今天还买了电池 插头  哈哈 等着爽飞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完美!

网友D:
请问除了华的老款电调外还有什么电调可以用?

网友:
是不是改了主无刷和7MM尾电机尾桨就差不多完美了?

网友:
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东西。。。。。汗~~
碳刷锁尾电机。。。必然无法连续侧摆和钟摆。
主马达改完无刷,减少了掉转速,飞3D比以前会大有改观,至少不会一翻过去,给负螺距能差点掉转到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除了华的老款电调外还有什么电调可以用?

其实不是非得华牌的电调才可以用,只不过要用其它牌子的电调就得加个无刷转换器;华牌的已经内置了,改装会相对简单。

网友:
收藏一下,等我的电机不行了就改无刷。

网友:
改的好啊,很喜欢这个小飞机

网友E:
这个鸡鸡除了倒飞还能飞什么3d动作?

网友F:
一直觉得塑胶感太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鸡鸡除了倒飞还能飞什么3d动作?

能做这些动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Y5NDAxNzgw/v.swf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觉得塑胶感太强!

450的不死脚架就是塑胶的…

所以塑胶的才能做到耐摔和轻量!LOGO 600的机身也是塑胶的,原因是吸震,三轴对震动最敏感了,全金属的只会反震…

网友G:
怎么知道华的电调是否老款呢?
真的都没货了吗?
我也想改
LZ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要没华的板子,mcpx还真不行,华真伟大

网友:
不知无刷用3A的电调够不?

网友:
可以用JR的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知道华的电调是否老款呢?
真的都没货了吗?
我也想改
LZ帮忙回答一下

可以用华XX所谓新版电调(WK-WST-10A-L)把MCPX三合一接收电路的贴片电容取掉,接线参考下图

网友:
改无刷后就是爽

网友:
改完无刷上个3D视频看看。。是不是掉转少了很多,锁尾大幅度好转。。

网友:
:funk: 我也赶紧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华XX所谓新版电调(WK-WST-10A-L)把MCPX三合一接收电路的贴片电容取掉,接线参考下图

用所谓的新款,
CB100-Z-27 WK-WST-10A-LTC,可以吗?

网友(2011-09-07):
可用的电调是 L , L2 , L3 , 主电调(需拆除电容)
LT 尾电调(不需拆电容)

借用对岸的图片,1是电源,2白色是讯号,3是接电机

L L2 L3 的白色讯号线接点,需除去电容

L L2 L3 的白色讯号线接点,需除去电容

LT 的接法

LT 的接法

网友I:
2的信号线有三根啊,把红的,黑的去掉,只接白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2的信号线有三根啊,把红的,黑的去掉,只接白线吗?

网友:
哦,知道了,太感谢了!辛苦你了,论坛里有你这样热心的模友太好了

网友:
我是LT的尾电调-。-只是把信号线和电源线焊上去,其他什么也没做,用的很好 啊-。-

网友:
关键是现在LT的电调没货了,哎,只能改电路板了。。。

网友:
COM5的电机好小啊

网友:
刚买到最后一个老版电调,算是今天唯一的开心事吧,今天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