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SW 15是否有必要设置襟副翼混控

楼主(2011-08-04):
如题,我的意思是:是否有必要按照DLG的抛(弹)射——即动力模式、翱翔模式和巡航模式进行设置。

因为在之前飞行过程中,发现在无动力滑翔状态下,高度损失明显,不知是否设置了襟副翼混控模式就能进入翱翔模式,加长无动力留空时间。

特邀请各位高手指点,欢迎同好参与讨论。

网友:
没必要,还是调重心吧。

楼主:
飞行模式和重心没关系

网友:
你说的对

网友:
有必要的, 襟翼在有气流的时候能提高留空时间, 增添飞行乐趣...

楼主:
刚设置完,走投无路之下只能用空中刹车功能设了个定幅襟翼

网友:
不要把简单的机子变得复杂化,这是不需要的。只会令到机子更不利飞行。

楼主:
昨日台风"梅花"前锋抵沪,正好借风试机,感觉使用襟翼辅助能在顶风时补回一些高度,应该算是翱翔模式初步成功尝试吧,再想想还能折腾点啥,目标是1300MAH 3S电池能完成留空时间30分钟(目前是25分钟)

网友:
折腾吧,乐在其中,小心失速就是。

网友:
ASW算是对风力要求比较低的。应该不出出现楼主说的掉高度严重的情况,请检查重心位置。襟翼设定并无效果!

网友:
这个ASW-15的结构没有必要襟副翼混控。滑翔机没有开襟翼能补高的说法,尤其是顶风穿越飞行的时候更不应该开襟翼;不过,开襟翼倒是能减小一些下沉率。另外,将位于机翼外段的副翼舵面设置为襟副翼混控有两大风险,一是会增加机翼弯矩,机翼负荷增加,二是翼尖会更容易失速。

网友(2011-12-03):
试试吧 乐在其中

网友A:
我的控很奇怪控制控制副翼的时候升降舵也会抖,我副翼用了根是Y线,求老鸟知道,QQ3639493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很奇怪控制控制副翼的时候升降舵也会抖,我副翼用了根是Y线,求老鸟知道,QQ363949389

找控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