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两块磁钢想测量一下外径,游标卡尺却没法用!!

楼主(2011-08-04):
新买了两块磁钢想测量一下外径,卡尺还没碰到就一下子吸住了!根本就没办法量!谁有好办法啊!!!

网友:
我倒是有一把塑料卡尺,呵呵

网友:
对就是买那种塑料卡尺, 可以测磁钢

网友:
看来用塑料做尺不是单一为了成本便宜的

网友:
有见过铜卡尺,

网友:
我的是老卡尺,根本就不吸磁铁或铁屑!

楼主:
现在的卡尺都能被磁钢吸住的,当然要测量磁钢的人也很少,我是要加工一个凹槽把磁钢放进去才想量一下。

网友:
用不锈钢外圆卡规量就是

网友:
用不锈钢外卡钳测,然后测卡钳开口大小!

网友A:
有个办法,找两块黄铜,卡在磁钢的外径,然后将磁钢取走,用卡尺测量黄铜之间的空挡,不就是磁钢的外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办法,找两块黄铜,卡在磁钢的外径,然后将磁钢取走,用卡尺测量黄铜之间的空挡,不就是磁钢的外径吗?

呵呵,手拿尺离磁钢还有2厘米就一下子被吸牢不会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手拿尺离磁钢还有2厘米就一下子被吸牢不会动了!

兄弟,怎么回事啊?拿着竹竿进不了城门了?
黄铜块夹在磁钢的两边,用钉子把黄铜块钉在木板上,这不就固定了吗?把磁钢拿到一米开外的地方放好,然后拿卡尺测量两块黄铜之间的距离。难道你以为是隔着黄铜量磁钢?

网友:
10楼的办法能行。

网友:
或者干脆把磁钢放在一张白纸上,用笔沿着磁钢的边缘划线,然后测量画下来的这个圆圈的内径。

网友:
外卡不是是最方便的吗。不锈钢的外卡尺配合卡尺使用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怎么回事啊?拿着竹竿进不了城门了?
黄铜块夹在磁钢的两边,用钉子把黄铜块钉在木板上,这不就固定了吗?把磁钢拿到一米开外的地方放好,然后拿卡尺测量两块黄铜之间的距离。难道你以为是隔着黄铜量磁钢?

老兄!不好意思,磁钢是圆的

网友B:
做量具的材料要求热胀冷缩外形尺寸变化越小越好。LS说有塑料卡尺、黄铜卡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量具的材料要求热胀冷缩外形尺寸变化越小越好。LS说有塑料卡尺、黄铜卡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

你不信     ..我 信   因黄铜卡尺我有

网友:
我觉得,不怕麻烦的话,放一把塑料尺在边上,然后从高处一起拍下照片,输入电脑,放大,按比例算吧
不过,确实有铜卡尺

网友C:
我一般是用暴力解决,多强的磁呀,粘住了还分不开它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