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变高压电调

楼主(2011-08-04):
如题 请教大大 我手头有几个烧了马达的九克
舵机
想用其线路板接L298N
电机
驱动模块驱动大功率电机 或者将驱动模块直接接到接收机上 都是pwm信号 不知 两种方法可否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压电调都不便宜 舵机线路板好的 不利用太可惜了

网友A:
试问那么小的电机都烧了,你还打算换多大的电机呢

网友B:
可以,不过得加驱动电路,要是会玩电子,搞到几百安也不是问题,只是线性不太好

网友C:
298单路只有2A电流……

楼主:
明白了 电流大了就不行了 谢谢 没办法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