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改6S 请教问题。。。。

楼主(2011-08-04):
450想改6S配置 斜盘用MD933可以吗。。 改6S除了换6S
电机
电调的换多大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用MD933,电调如果支持6S锂电就不用换,因为改6S后电流不是更大而是更小了,只有3S的一半~

网友B:
只需要换6S电机 一般40A电调都可以用6S 电池的

网友C:
好盈铂金40,好盈,重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