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机那么烫手

楼主(2011-08-04):
请教一下 亚托450 改了6s 天蝎星2010kv 用的好盈40A铂金版
电池
1200mha 飞了两分钟
电机
就很烫了 三分钟电池就好热 而且觉得飞的时间好短
检查了一下 大齿盘间距也挺送的 飞机传动也比较顺滑 不知道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试试改变进角!

网友B:
6s电池用KV2010的电机???

网友B:
最多11T的齿,再多不烫才怪,这个配置真的超级暴

网友C:
我的花牌2010KV用12T齿,电机不热电调也不热~

网友D:
天气热嘛 不会非常烫手 没事的 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E:
太烫应该不正常,天气热,烫还马马虎虎!

网友F:
检查悬翼头虚位……双桨……主轴限位环松紧是否适中

网友G:
皮带是否太紧,这热天我用浩马特的电机6s的动力飞下来温度也是在手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H:
机械阻力大,细心检查,比如:大齿与电机齿间距,大齿有没有碰侧板,主轴轴承是否顺滑,十字盘上下是否顺滑,皮带是否过紧......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马上检查一下机械传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