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怎么整形焊接

楼主(2011-08-04):
这是个得伟曲线锯的撞针,清理时发现撞针裂了,好型变形挺严重的(没见过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平的),现在想把它敲平然后焊接最后上钢锉整形,但是俺不知道该怎么敲平(怕敲坏)用什么方法焊接比较精致结实,用什么方法能把它修光滑,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22afae-be7b-11e0-a0e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7e71ca-be7b-11e0-b317-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be145e-be7b-11e0-bb0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fcfb80-be7b-11e0-bff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8484368-be7b-11e0-b44c-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88e6fa1-be7b-11e0-a3bb-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8cf9bdc-be7b-11e0-afb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调整大小
描述: 调整大小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9148061-be7b-11e0-9bb9-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在买一个

楼主:
回一楼,气焊会不会退火啊,回来后我用台钳把它夹平结果啪的一声裂纹彻底断开了。
回二楼图片没挂,可能是您的网速稍慢
回三楼给个有货的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一楼,气焊会不会退火啊,回来后我用台钳把它夹平结果啪的一声裂纹彻底断开了。
回二楼图片没挂,可能是您的网速稍慢
回三楼给个有货的地址谢谢

回地板,图还是挂了!

网友:
图确实挂了

网友A:
先退火,焊好,再碎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退火,焊好,再碎火
这个家伙真的很硬,我用台钳和大力钳夹紧整形,上面一点痕迹都没有。老兄能详细点吗?是不是直接烧红然后自然冷却,焊接好后再烧红然后扔到水里?

网友B:
这样硬未必能退火

焊接的话做坡口,然后用脉冲氩弧可以精细焊接,然后修整

没有实际操作过,看过网上的视频,脉冲氩弧焊接可以做很精细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硬未必能退火

焊接的话做坡口,然后用脉冲氩弧可以精细焊接,然后修整

没有实际操作过,看过网上的视频,脉冲氩弧焊接可以做很精细的焊接

好就按兄弟的方法试试,先上角磨机磨一下然后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