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设想

楼主(2011-08-04):
首先说明一下,小弟是个菜鸟,很多东西不懂,如果说错了请大家指教,但别照死了拍。
最近刚跟着朋友进圈子,还没来得及买设备。只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知道了现在用的遥控器基本都是采用2.4G无线技术的发射和接收器。想到无线网卡也是用的2.4G技术,那么可不可以利用无线AP+电脑来实现对遥控飞机的操作呢?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找一个支持无线AP的无线网卡,插在笔记本电脑上(用笔记本比较好携带下场),利用手柄、摇杆、甚至是键盘+鼠标操作,开发一个软件,把对应的操作经过无线AP发射给模型上的接收机,这样不就可以用游戏手柄、飞行摇杆等电脑外设对遥控飞机、车、船进行操作了吗。
这样的好处是如果飞飞机用飞行摇杆来操作那操作感将会变得非常逼真而且手感也应该非常爽,而且以后要升级通道也会变得非常容易,不用再去换多通道的控了。多通道的控一般都比较贵,只需要在电脑里设定相应的键位,利用电脑键盘就可以实现。
而且还可以实现一种模型用一种控。比如飞飞机用飞行摇杆,开汽车、船用XBOX、PS手柄,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选用不同的控制方式,用键盘+鼠标也是可以的,只要映射键位就行了,跟玩游戏一样。
还有可以利用软件实现全自动巡航,这点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是很有用的,万一飞机失速,只需要按一个键程序可以把飞机自动改平,慢速爬升,让操作者有时间来降落。
而且还可以利用笔记本的屏幕来实现FPV操作,实时航拍等。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胡乱设想,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指教、讨论,觉得我想得没道理的就当看个笑话吧。

网友:
表扬一下

网友A:
首先,电脑+2.4G模块是可行的,但这里的2.4G与一般无线网卡肯定不是一样的技术,所以想用现成的无线AP不太现实,还是要航模用的2.4G模块与电脑信号转接。
其次,操控还是一般的两杆式来得方便,什么摇杆手柄真不太适合~~游戏和真机差别巨大
再者,出门带个电脑,不觉得麻烦么。。。。这种操控模式一般只见于无人机之类的,用作地面平台,一般航模用不着。

网友:
关键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脑+2.4G模块是可行的,但这里的2.4G与一般无线网卡肯定不是一样的技术,所以想用现成的无线AP不太现实,还是要航模用的2.4G模块与电脑信号转接。
其次,操控还是一般的两杆式来得方便,什么摇杆手柄真不太适 ...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帜子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7341&highlight=20%CD%A8%B5%C0

谢谢提供参考,居然有前辈高人想到了,而且还做出来了,真是厉害。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脑+2.4G模块是可行的,但这里的2.4G与一般无线网卡肯定不是一样的技术,所以想用现成的无线AP不太现实,还是要航模用的2.4G模块与电脑信号转接。
其次,操控还是一般的两杆式来得方便,什么摇杆手柄真不太适 ...

谢谢提供意见。对于我这样刚入行的小白飞个模拟器都摔得晕头转向的,心里想还是用惯了的手柄也许更方便吧。就像用手柄打FPS游戏一样,总觉得不如鼠标方便。呵呵。

网友:
你先拉距一下你的无线网卡能有多远。。。一般家里的无线网最多100-200米距离,而且在远处信号已经丢失严重了。
LZ的想法是好的,可是至少要用大功率大范围的无线网。。。

网友:
※ 看 帖 要 顶 帖 ※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参考,居然有前辈高人想到了,而且还做出来了,真是厉害。

谢谢提供意见。对于我这样刚入行的小白飞个模拟器都摔得晕头转向的,心里想还是用惯了的手柄也许更方便吧。就像用手柄打FPS游戏一样,总 ...

其实用手柄还是用摇杆来操控飞机也只是习惯问题,因为遥控器诞生以来就是两杆四通为基础的,也比较适合野外人体工学的需要,现在玩模型的就秉承下来了!
一个澳大利亚的直机高手就是DIY了一个单杆实现四通道的遥控器来操控,控杆动作直接反应直机动作,十N年前就很震撼了!!!
你要习惯了使用手柄也是可以的,现在的大型无人机控制也是模拟真机的手柄式操控!
只是使用手柄可并不只是配备手柄就可以的,还有相关的支撑稳固装置,相较就麻烦一点了!
至于是手柄好还是控杆好?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中 国手好?一指禅按杆好还是二指捏杆好?就基本是习惯问题了!!!
卢大侠日本手玩直机一样顶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