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ESKY的LAMA V4为神马在起飞时一直抖动呢??

楼主(2011-08-04):
本人新手,前两天在航天虹的官网上入了一台入门机。LAMA V4,三百多米。练了几天了,不太敢飞,怕炸机。今天练的时候机子一直抖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身边也没有玩电直的朋友,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了。拜谢

网友A:
刚才我打了那么多字,点错了全没了。总结如下:检查,球头扣,主轴,平衡杆,陀螺仪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跪谢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撞过没有,如果撞过主轴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C:
怎么抖的要说清楚呀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超级新手啊,你的小JJ几多钱钱啊

网友E:
陀螺仪感度.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F:
尾巴抖就是感度

网友G:
我觉得如果是主浆不平也有问题

网友H:
我说,楼主,那可是多方面引起的问题

网友(2011-11-09):
大喇叭三合一控制器坏了,尸体有人要吗? 除了控,其他都打包,原机上2个马达,自购的1个全新马达,齿轮,螺旋桨4对 轴等 控我留着玩模拟器其他都打包,要的带价格,(还多一个备用全新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