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hv电调,静止状态下有电流

楼主(2011-08-04):
600PRO原配80hv,在静止状态下有0.9A的电流。

油门行程按照官方视频的方法校准过(8fg控,油门行程89,123),试过多次都有微小电流。请看图。

求解。

电流

电流

楼主:
这个是调试飞行状态下的图。黑色是油门输入,绿色是电流。

网友:
单片机需要供电,ubec需要用电,楼主在连接电脑的时候ad转换需要用电,没有电流的话你的电调就要返修了,有电流是正常的。0.9可能有点大

网友:
不正常,偶的没有任何电流。

网友A:
接电调时,电机隔一会,随着电调黄灯,滴滴滴叫几声,并且观察有轻微来回抖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调时,电机隔一会,随着电调黄灯,滴滴滴叫几声,并且观察有轻微来回抖动,正常吗?

正常,那是接电提示音,每20秒一次,可以在电脑连接设定页关掉。

网友:
感谢楼上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