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增加飞行时间......

楼主(2011-08-04):
如果想要增加飞行时间 是不是要换更大容量的
电池
?
比如原来3s 2200mah 20C 40A电碉 飞行时间约13分钟
能不能换成3S 5400mah 30C 40A电刁 ?飞行时间会不会x2呢?

网友A:
什么东西飞这么长时间

网友B:
- -重心。。。还有载荷。。。电池重了要加多点油,,而且不一定飞得起。。

网友C:
5400的电池多重啊,,,450的话飞起来电调很吃力的吧?

网友D:
电池容量加倍了,重量也加倍了,时间怎么可能加倍呢????

网友E:
就算飞得起,也不可能加倍

网友F:
肯定不会是两倍,重量增加了,需要的动力也增加了

网友G:
盲目加大容量并不能增加续航时间
这么重的电池,飞机还有什么操控性可言,动力都用来抵消重量
还是从电机和桨的搭配及合理减重上想办法吧

网友H:
 空中加电

网友I:
用3S 2200的飞机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加重飞行重量 对飞机影响很大,很容易炸机。 而且你的飞机肯定装不下 2倍容量的电池

网友J:
换个低KV效率高的电机 低KV配个大点的桨 小电流时拉力一样 时间就长了

网友K:
5000 3s有500g以上,重量上去了,天上飞的重量影响很大,又不是车,原厂1800的可以换4000,5000的。

网友L:
只有减重,增加电池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