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数控雕刻机切割304不锈钢问题。

楼主(2011-08-04):
我有台数控广告雕刻机,是罗特8080,80cm见方幅面的,当初花了不到2万。机头好像是1500-2000w的,我现在想切割0.8mm普通304的不锈钢板。
请教:
1.是否可以换立铣刀调整转数和行进速度直接操作?
2.如果可以操作用什么材质的立铣刀可以切割加工这个不锈钢?
3.如果不可以那么需要更换何种型号的
电机
才能进行不锈钢的雕铣?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是切割的话,不太好办...
首先是很薄.夹持是个问题...不然会震动得很利害....一旦有震动.刀头再有力也吃不上.
可能无论用什么转速.超硬高速钢铣刀.用来切割304的话...应该都会很快变钝...
用键槽刀.配合龟速进给...加冷却液...用1000转速,解决好夹持问题.应该有希望.

楼主:
夹持用全料粘接在底盘上,我切割亚克力就是这么弄。
键槽刀是什么概念?我是机械盲,请指点12.谢谢!

网友B:
你这个适合数控冲床,雕刻机还不如线切割了。不是什么都可以雕的,这就是性价比。

网友C:
用1.5~2mm的电磨玉米铣刀,下切0.1mm,F300,慢慢啃。
我试过割一块台锯的分料刀,厚1mm不锈钢。

网友D(2013-01-17):
建议分层雕刻,如果追求速度的话就第一刀0.8第二道0.1第三道切透 进给速度和转速要看刀具切割实际情况,以工件无异常震动为标准。可适当加一点醋保护刀具。刀具变钝应该及时换掉,大概就是这些了。

网友D:
刀具选择方面,用国产的双刃立铣刀就可以,硬度起码达到60。主轴功率很关键,如果是1.5的主轴就不能吃刀太深了。主轴径向跳动和同心度都不能过太大了,换句话说如果是质量稍差的主轴,是不能用作雕铣不锈钢的。如果硬干的话,可能几张板下来你的主轴以后就不能再刻细活了,得不偿失 这亏吃的不少了。很多朋友说机器强度怎样怎样的!我个人感觉都没那么关键,主轴配合刀具才王道。精雕机上的的1.5轴起码要3千左右。 如果必须采用304的话,本人观点支持采用电火花,或激光切割。改用303的话你的机器可以试一下。

网友E:
真要雕薄板,必须使用60度尖刀,1mm厚板一次穿透,千万不要用螺旋刃铣刀,即使4mm,也非常容易断。而尖刀的刻痕宽度在1.5mm之内,当然板料边缘有斜度。另外板料的装夹是个问题,需要粘,还要好去除,热熔胶不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