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用这个电机来改车床自动走刀.靠谱吗?

楼主(2011-08-04):
小车床没有自动走刀不成体统,所以要改.
换挂轮...实在是麻烦..更何况我还没有挂轮...

我收的小车

动力传递部份

5只齿轮

现在我的方案是脉冲发生器+2相步进驱动+57步进电机,如下图所见即所得.

小车床的走刀丝杆螺距是3mm的...丝杆转1周,就会走3mm....

所以...一定要加个减速箱之类的才行....目前手头上只有5个齿轮.能组成最大减速比是6.75

现在步进调速范围是60-600转/分钟,(1-10转/秒)
如果接现成的齿轮组减速.就算是最慢步进1秒钟1圈..减速后是6秒钟走3mm,也就是1秒钟走0.5mm,
这个走刀速度应该还是有点高吧.....所以要请外援了....

现在问题是我对这个减速器没什么感觉...大家觉得有戏吗?减速比约是40:1
当然,要的只是它的减速箱...电机想办法替换成57步进...

网友:
电机马力应该够了,还可以考虑调压来实现变速,再降低电压电机应该还是够力的。

网友:
建议

建议你把电线改道  在齿轮后边走电线  是极其危险的

网友:
你说这车床没有自动走刀?
俺怎么看它也有自动走刀呀,难道那丝杠、开合螺母手柄以及一大堆齿轮都是摆设?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自动走刀???还是你的溜板箱是变废铁了???
这个车床我原先有过一台,带全套挂轮,后来被老婆赶出门,放在楼道里,之后转给了老大哥HANGSU了,床子很好很结实,溜板箱里的开和螺母也很壮实,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
直接吧步进电机装上走刀丝杆就行了吧。还用减速

网友:
那电线是看着很危险

网友:
楼主加油,完成了我也仿一个,一样的机器,没挂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提到换挂轮.你应该明白,我的理解是不同的走刀速度或者车不同的螺距
都是通过挂轮来实现...相信这一点,是你我的共识..

我的意思是,小车如果不能实现自动走刀是不行的,不方便的.

溜板有两个位置可以接电机,一个是连齿条传动的,另一个是丝杆传动的.

最终我还是觉得丝杆传动改起来好些.因为到时可以和MACH共用一个57电机,

半自动或全自动都可以.很方便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固定位置的,其实不危险.因为是有定位夹住的...电线不会乱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只看了前半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靠谱 实在要改的话 主轴起码还得装编码器组成闭环  不然螺距肯定不对  而且螺纹不是一刀就能下来的  第二刀能对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现在我只是想自动走刀而已...

车丝用MACH完成....和脉冲发生器共用一个硬件(驱动和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想改成脱机车螺纹...对于我能力而言...恐怕是办不到了..需要单片机的知识 .

不过我觉得主轴不需装编码器,也不需要闭环(步进不知算不算闭环)...

肯定 不可能一刀车完...掉头的话..如果我们能让它回到走始的位置.并且.主轴
也回到走始的角度...不就行了么?呵呵

要用单片机数脉冲.要用霍尔元件读主轴信号

网友:
靠 还是不靠普呢 估计不爽

网友:
谱在哪,我检查一下

网友:
改数控的吧,一步到位

网友(2012-03-18):
一个半年没下文的帖子

网友E:
已经半年了,应该改好了吧!
提醒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楼主的步进是用一个脉冲发生器产生脉冲信号,传给步进驱动器,只要降低发生器的脉冲频率,就能降低步进电机的速度。
稍微懂电路的人都能搞定,不然让人指点一下应该也可以搞定。

网友F(2012-09-27):
我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