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0A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前两天发过一个类似的帖子,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能没发上吧。重新问一下。九鹰260A的
电池
,充满电只能飞1分钟左右,用电压显示器测,用过的电压是6.5V左右,7块电池都是这样。260A的电池标的是3.7V的,不知道哪出问题了。用电压显示器的第一和第三针触碰电池两级测的,感觉电池的电根本没用完,可就是飞不起来了。因为放别的机型上,可以飞很久。什么原因?是不是电路板出问题了?

网友A:
用万用表,那个电量指示器极不准!

网友B:
电机不行了,换电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不准,但是也不能差那么多吧。测7.4V,1000MAH的电池就很准,充满了4.18,基本接近4.2V。飞完了3.8V左右。是不是电压显示器的触针用错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怀疑过电机,但是玩的时间不长,电机会有问题吗?哦对了飞机掉进水里一次,晾干了还能飞,但是第二天副翼舵机就坏了,返厂修的,是不是电机也受影响了?

网友D:
260A用的是单节电池,哪来的6v多?最多就4.2v;
电量显示器最少要测2节的电池,单节电池没办法测的

网友E:
原装电池还是可以用万用表测到,副厂电就没法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