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450sport 打方向左右转向速度不同 自旋速度过快

楼主(2011-08-05):
炸鸡后修复出现下面问题

401+9257

打右方向舵大概50%的杆量尾巴转向速度和以往差不多,但打左方向舵50%的杆量转向速度明显比打右舵要快的多快1.5倍感觉,,,左右打方向同样的杆量转向的速度却不

同,尝试快速自旋,左右方向舵打满。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左右转向速度不同。左舵快,右舵慢。

打右舵锁尾很干净利索,打左舵有追尾锁不住。

更换陀螺仪KST+9257

锁尾正常,打方向转向速度超快,无法控制,轻打一点方向舵尾巴就能超快速转动,感觉快速20%杆量就能转向90度,但锁尾OK。不追也不甩。

此陀螺仪只能调整行程和延迟,该怎么调整,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感觉是尾舵机中立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尾舵机中立点不对

同感!

楼主:
尾舵机中立点是说舵机还是??

如果是陀螺仪找中立点这个也做了。调整行程是左右不碰壁,那肯定是那边行程短就会成为左右最大行程了。这个左右行程量应该是一样的,另外也从新设定了陀螺仪中立点。我目前用的0度。一直都是让401自己找中立点,没有非锁尾找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