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新手 求教

楼主(2011-08-05):
为什么模型车 都是烧甲醇 没有烧乙醇的呢

网友A:
说是甲醇 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

楼主:
但是为什么不烧乙醇呢

网友B:
怕你顺便从油箱里嘬两口,那就是酒驾了~~~~
甲醇喝多了,能导致失明,再多就~~~~~没事可以看看《醉拳》

网友C:
结构不同导致的,甲醇:CH3-OH,乙醇:CH3-CH2-OH,乙醇比甲醇多一个CH2,所以乙醇需求空气量几乎是甲醇的2倍,这对于固定排气量的微型模型发动机来说,使用乙醇每次吸气时混入的燃料比例是甲醇的一半,混和气比较稀薄,不利于提高马力且发动机容易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