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8910打左舵不动 打右舵动

楼主(2011-08-05):
配置 GY520+8910 打左舵不动 打右舵动 换控了 10C

网友A:
左右行程没有调好

楼主:
居然说我8910是坏的 有这可能么

网友:
额 我也有个尾舵机也是打一边动 另一边没有反应 之前怀疑的电机问题 但是拆了电机下来看 电机又没有问题 两边都可以转 最后重新买了的舵机~~~~~~~~

楼主:
问题是我发货之前 还好的 到他那 装起来 以后说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直接接到通道上,能动就是好的。
不存在哪个方向能动的问题

网友C:
行程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