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熊猫减肥上天

楼主(2011-08-05):
购得熊猫飘渺一架,装机,本来想上双2200MA电池,结果上称一称1500克,严重肥胖了,赶紧减肥,电池只能上一个2200,并联线也减了,接收机位置也移了,省了2根舵机延长线,GOPRO的原装视频线一称,靠100克,这个也减,换山寨的,把三头线也剪成双头的来用,最后上称1200多,呵呵,这下标准了。拿到飞场试飞,结果怎么都跑不直,马路延撞了好几次,没法回家改吧,回家给改了个转向尾轮,前面用了一个舵机,心想这下改能起飞了吧。约上小董第二天继续试飞,结果神奇了,用了转向尾轮还是跑不直,一加油就右偏,试了好久头都大了,最后心一横,手抛!炸了就拆设备回家。全油,助跑,放手,还没用力就自己上天了!看来熊猫还是挺轻盈的嘛!

肥肥的熊猫

肥肥的熊猫

好重啊

好重啊

减肥过后

减肥过后

减肥成功

减肥成功

楼主:
继续

改造尾轮

改造尾轮

试飞

试飞

网友:
尾轮真的没有必要改,越改越偏。

网友A:
起飞跑偏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侧风的影响,或者是方向舵没有准确回中。此机方向舵很大,略略一点偏都会造成地面转向,上天了反倒因为有上反,看不出来。

网友:
舵机回中时也不跑正路么?是不是前轮安装有问题啊?

网友:
这飞机更适合手抛,轮子主要用来减震和防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跑偏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侧风的影响,或者是方向舵没有准确回中。此机方向舵很大,略略一点偏都会造成地面转向,上天了反倒因为有上反,看不出来。
反正爱上手抛啦,爱偏救偏吧,准备把尾轮拆了,装一块大泡沫,又省重量,又能降低降落距离

网友:
没上FPV设备? 我QQ77455250

网友:
这半夜都没视频  估计飞到最高(境界)了

网友B:
这飞机俯仰安定性不咋地 买来就没好好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俯仰安定性不咋地 买来就没好好飞过

没有啊,我觉得很稳啊,要不是FPV飞得真无聊,速度也很慢。关键词:请把所有能前移的设备都装到机头上去,重心大大的靠前就对了。

网友:
 这阻力够大吧 ?能飞的动不

网友(2011-09-05):
用的多大的浆?

网友:
好,又见“国宝”

网友:
好飞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