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舱视角飞行视频 (为什么螺旋桨一转,视频就开始花了 ...
座舱视角飞行视频 (为什么螺旋桨一转,视频就开始花了呢?)

楼主(2011-08-05):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错,抖动很正常,换个贵点的就好了

网友B:
用涵道呗

网友C:
哇,好赞的战斗机。
摄像头的帧率跟不上螺旋桨的转动频率。

网友D:
CMOS镜头是这样的,换成CCD的镜头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因为摄像头每秒采样的速度只有几十次,你可以想象视频画面使用一幅幅照片叠加出来的,而螺旋桨每秒要转多少圈?这样在连贯的照片中螺旋桨的位置肯定不连贯,所以.................你懂得。

网友F:
LZ是不是想说的是 屏幕的水波纹? 那个应该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G:
虐待动物,上帝生气了

网友H:
水纹的消除只能靠DV更快的帧数和更强大的**处理器以及更高效的采集--存储通道来实现,目前最高的帧数只能达到60帧/秒,远低于螺旋桨在镜头前运转的圈数/秒,加之CMOS的成像是逐行扫描方式,一帧拍出来的桨是1/60秒内螺旋桨运动出来的一个扇面,而不是一个桨,当60帧图像叠加起来的时候,刚好就是水纹样。明白没。
同理,你飞机起飞后,整个屏幕出现水波状,也是因为摄像机没有固定好,受震动引起的,和逐行扫描方式有极大关系。

网友I:
舒克退役了,我再也不上这个论坛了……

网友J:
座舱是手工画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