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bell 改 120D01 室外飞行视频

楼主(2011-08-05):
如题!
今天微风,多少级我知道,估计有个1~2级吧
数码相机拍摄的,不是很清晰,而且这jj太小,远了只能看到飞机“影子”。
不过也没有关系啦,反正大家也就看看这JJ室外的航线而已。
个人感觉:
改无副翼后,两个明显改变。
机灵活了,坑风性能比BELL来说,完全是不同的,BELL用来入门不错,不过太稳定了,飞快点都不行,动作大点就控不住了。
飘了,改后,明显感觉比较飘,如果你再BELL的时候还没有学会4面悬停、8字航线,估计炸的机会比较多。
个人见解,莫拍砖!下次把DV机搬去拍拍看看效果。

网友:
好啊,改好我也试试
以前bell室外飞十多米高那个提心吊胆,一阵风吹到别人房顶捡都捡不着

网友:
顶下。真爽啊。在那么大的室外飞。。

网友:
飞的真不错!场地有点浪费了啊!

网友A:
看了半天  看到了芝麻点儿大的灰机

我的4#6BELL改成V120D01   炸了2副脚架   才掌握了其飘的特性

网友:
太小了,看不见

楼主:
这jj本来就很小。加上我用手机拍的,清晰度太差了。
改天弄个清晰点的。BELL改D01后,刚开始很抖,调试过程中炸了一副大桨。然后飞了大概8个电池,小炸,没损失什么!

网友:
我的也改好了。感觉不错。。赞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  看到了芝麻点儿大的灰机

我的4#6BELL改成V120D01   炸了2副脚架   才掌握了其飘的特性

升级吧  一次到位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之前是这德行:

也show捞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捞分王!!!

网友:
我也来捞捞分!!!

网友:
我也改了。去掉重锤,现在有些左右抖动,各种调电子,收效不大,桨夹轴的垫子也加了。
这个jj的飞行姿态一直就是右偏,有办法纠正么?
还有就是喜欢掉高度
现在就是去重锤,换M120D01外转子电机,V120d01尾桨和尾撑,寿牌电池低空悬停可以12-15分钟

网友:
买的4#6S,本来就是RX2433V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