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笔记本不能用MACH软件,但是我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1-08-05):
很多人说笔记本不能用MACH软件,但是我说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也已经能用了。今天晚上再上教程。

网友:
我也是用笔记本,每台机器的电路设计都不同,都会有差异的
就拿步进电机用的时钟脉冲,每块板子上都不一样的,大厂如华硕,微星,技嘉之类的和小厂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笔记本可以用的,只是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
笔记本大多有节能设计,会自动检测CPU占用然后调整CPU工作频率,因此表现为Mach3输出脉冲不稳定。

台机就没这个问题,一般大厂出的板子都是很稳定的。

网友:
我也站着看看直播

网友:
CPU温度问题,如果这个解决了什么都好了,加个水冷不错,本本呢,有点难度

网友:
T42P至今也没能运行起来,不得要领

网友:
等看教程,把笔记本丢了可惜

网友:
等楼主处书了

网友:
正打算用本本,楼主出个教程。不要把本本买来了用不了,那不是要人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笔记本不能用MACH软件,但是我说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也已经能用了。今天晚上再上教程。
明天晚上了还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