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强磁做联轴器能行吗?

楼主(2011-08-05):
买了几块强磁铁,虽然用一片塑料片隔开的,但想徒手瓣开是不可能的!我想做联轴器应该不错吧。

网友A:
抗拉不抗扭.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拉不抗扭.没用的

网友:
丢步是肯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复印机里面有电动开关的联轴器 很好用

那个不是联轴器,一般叫Clutch离合器,或者break刹车了,电磁铁外面有摩擦片的。

网友:
线割凹凸槽

网友:
那还不如把强磁直接装丝杆上作转子外边套个定子,这样岂不是更省事了。

网友:
支持楼主异想天开,顶一个。个人认为不管用,你不介意。

网友C:
夹块薄橡胶可行,支持楼主试验。感兴趣价格,想搞些做无刷电机。

网友:
开机坑配合就能解决抗拉不抗扭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大。

问题是强磁会影响另一头的电机吧?

网友:
连轴的主要目题达到了吗?

网友:
可以做联轴器,像擦玻璃的那种,可以联动的,只不过你要求联轴器的联动精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夹块薄橡胶可行,支持楼主试验。感兴趣价格,想搞些做无刷电机。

由于稀土受控,现在电动车电机内的磁铁废品价已达每市斤一百多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抗拉不抗扭.没用的

这说得对。
磁力耦合固然可以。
但LZ使用磁极方向不对。两块磁铁平面相吸。轴向有引力力,径向却不能传动。

网友:
以前看一种泵就是靠磁力传动的,没有轴穿过泵体,也不用考虑密封泄漏的问题了.甚至还有用这种方法减速的,符合扭矩要求就不会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稀土受控,现在电动车电机内的磁铁废品价已达每市斤一百多元

呵呵,这磁钢价格狠贵啊!外径50mm,厚10mm。每块要6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说得对。
磁力耦合固然可以。
但LZ使用磁极方向不对。两块磁铁平面相吸。轴向有引力力,径向却不能传动。

学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