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神马新入的大拉玛总感觉没什么升力呢?

楼主(2011-08-05):
新入的一台ESKY的大拉玛,可是总感觉没什么升力。电池也是充好电的,马达正常、三合一正常、伺服器正常,就是合在一起就不正常了。求解。。。。。

网友:
我之前有一部3通的也是这样,炸过一次之后就无法升起,只能刚刚离开地面一点点。。。。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生力

属于不孕不育

网友:
偶只看,不说话

网友:
电机电池,4合一都查看看

网友:
看一下旋翼叶片的固定螺丝松紧,不要太松!我以前的3通就是这个问题,拧紧之后正常了

网友:
电机磁钢碎了呗

网友:
我的就很好飞 :loveliness: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机型,很好飞,目前爽飞中~

网友:
你买了V4以后有买一台这个?哥们真是羡慕你啊,有钱淫~

网友:
马达炸坏了吧

网友:
原因很多,不好细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