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环氧树脂固化剂放少了,好几天不干,怎么办啊?

楼主(2011-08-05):
新做的船,船壳外面涂了一层环氧树脂,固化剂放少了,三天了还没干。。。
还能不能补救啊?高手指点下把~

网友:
补救的方法就是赶快重做。 比例不对的环氧树脂就算你想什么办法搞干了强度也是一塌糊涂没法用了的。

网友:
自然风干

网友:
浴霸燈烤之。。。。。。。。。。。

网友:
放进烘干箱里。。。。。

网友:
额,,,你不按比例调胶啊?
我第一次用环氧先调一点做实验,实验就用了1天多
固化剂放少了不干,而且即便干了感觉还是脆
今天用说明书上说的夏天1:4,我都担心固化少,这样吧,我发点资料上来
都是网上找到,仅供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树脂型号:E51 净重:500克;
              体积:420ml
固化剂:全透明 净重:170克 ;
               体积:170ml
本产品为室温固化全透明环氧树脂与全透明环氧固化剂,具有粘接强度高、耐油、耐水、耐老化、韧性好、无气味、环保,安全,使用方便等特点。
【技术指标】
全透明环氧树脂与全透明环氧固化剂:
配比为:3-4:1
固化时间:初固化3小时,完全固化为12小时即达到最高强度。

本产品配比为:
重量比:
冬天:环氧:固化剂=3:1(固化剂刚好)
夏天:环氧:固化剂=4:1(固化剂有多)
体积比:
夏天:环氧(A):固化剂(B)=3.4:1(固化剂有多)
冬天:环氧(A):固化剂(B)=2.5:1(固化剂刚好)

【适用范围】
适用于模具浇铸、玻璃刚制作,粘胶、密封、防腐涂料、土木建筑等。
透明固化剂与环氧树脂

性能特点:
此类改性脂肪固化剂,室温固化。具有粘度低、色泽好、毒性小、使用方便等优点。固化剂分子内含有较多的活泼氢,形成的漆膜平滑、透明、有一定韧性,并具有耐化学腐蚀等优异性能。透明固化剂与环氧树脂(以E44为代表)配合量一般为20~39%,有时可以加适量的固化调节剂,以调整固化反应速度和漆膜的交联固化结构
用途:
广泛用于电子元器件及零部件的灌封与包装;用于建筑材料修补;在大型建筑群、大桥和地下设施工中作为粘合用的固化剂;还用于环氧防腐蚀涂料。近年来,透明固化剂以其优良的透明性被广泛用于纽扣、皮带、保密箱等装饰涂料及文物保护等领域。
 【使用方法】

  1、粘接面去油、清洁、除锈并干燥。
  2、A、B组份按配比混合均匀后,涂于粘接面,合拢压实,常温固化12小时达最高强度,如加热固化可提高胶固化时间及综合性能(一般情况下60℃×2h、80×1h,可获得满意效果)。
  【注意事项】
  1、调胶不宜过多,现配现用。温度越高,调胶量越多,适用期越短,反之越长。
  2、手上或被粘物多余的胶,未固化前用酒精清洗,若不慎接触皮肤,应用清水冲洗,严重者就医。
  3、用后盖严,切勿混盖;
  4、严防儿童接触,切勿入口!
  5、使用本品前,请预先试用,以避免差错!
  【储运包装】
  1、于阴凉干燥处密封保存,有效期二年。过期经检验合格后,可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