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kk板升级成便宜的固定翼平衡仪

楼主(2011-08-05):
四轴飞控kk板用于固定翼
搜了一下,好像还没有人发过这个,转一个吧。

现在只能用kk板增加固定翼的飞行稳定,作者网页:http://www.kkmulticopter.kr/

原贴地址: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51196

只可惜kk不带加速度仪和gps,否则没准真能改装成带自动返航的平衡仪,kk才100块人民币左右,加上gps模块也不会太贵,真希望有一天能用上平民级别的自动驾驶仪,烂一点也行,总比没有好

网友:
这个只能增稳,不能当平衡仪的,KK不知道飞机与地面是不是保持水平,他只能让飞机尽可能的保持操作者最后一次操作后的姿势。

网友:
不能用作固定翼。固定翼模式下抖舵。

楼主:
 那看来我理解错了,应该是增稳仪才对

网友:
不行的,只有双轴陀螺仪,连短时间内保持盘旋时的上一个平衡姿势也不行,长时间的平衡一定要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LZ可以基于KK班改出来,不过这和新作一个也没啥区别了。

网友:
固定翼上陀螺仪只加一个副翼就够了,而且即使加了也只会对降落易失速的机子有帮助。在天上了不起就是抗抗测风,3秒不理就会偏,并不能脱控。

网友:
KK现在的固定翼固件还不行,会抖舵。相信以后出新的固件后应该能完美用在固定翼的

网友:
四轴和固定翼的控制模式完全不一样,信号输出自然不同,抖舵是在所难免的哦

楼主:
 看来只能等官方升级了

网友:
我昨天晚上将自己焊的MR KK 烧了 2。0固定进去 初步感觉可以用做三轴了 呵呵 有待上机试验

网友:
我装在飞机上试过,效果还行,不过对舵机速度要求高点,杂牌舵机不行,这个不是平衡仪,只能辅助增稳而已

网友A(2012-03-05):
KK5.5用在固定翼上这样接线对吗?见图。通电灯常亮,动控舵机无反应。淘宝店家刷好固定翼模式的。是我买错了?参照坛里帖子设置,也无效。LED从不闪。有一次不知动了那里,LED灭了,舵机抖动,有一个舵机能随控的升降舵推杆动作,也能随KK板的扭动做出反应,但断电后再接电又无反应了。请老大指导,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K5.5用在固定翼上这样接线对吗?见图。通电灯常亮,动控舵机无反应。淘宝店家刷好固定翼模式的。是我买错了?参照坛里帖子设置,也无效。LED从不闪。有一次不知动了那里,LED灭了,舵机抖动,有一个舵机能随控的升降 ...

舵机不一定对,有的可能是反方向,打用方向舵解锁.

网友:
店家说灯常亮,就是解锁了,对吗?见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xODk3MDI0.html

网友:
最初是我实验的!
kk抖舵一直没解决
视频里能看到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