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直流电机用电网220v交流电+可控硅和整流桥来供电和调速 可行吗

楼主(2011-08-05):
RT,不加滤波

网友:
我是买了个控制电灯亮度那样的开关
很好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电动工具的调速开关来调抽风机,不行。

网友:
低速时无力,图上没有看到整流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电动工具的调速开关来调抽风机,不行。
我也试过用调电灯的来调小风扇也是不行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一般的电机转速跟频率成正比,电压跟扭矩成正比。

网友:
要看你是怎么样的直流电机,串的,并的,还是永磁的,串的可以用可控硅,并的可以用电阻,永磁的可以用PPM

网友:
可行,但低速力量小。参考电路如下。此电路中的直流电机功率据说600W。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