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侧双桨的成因?

楼主(2011-08-05):
前段时间炸鸡了,原因仅仅是因为一个尾桨从根部断裂,然后失控所致(没飞多少次啊,尾桨尽然空中断裂,这***质量也真不怎么行啊!谴责商家一下。)
因为关注了一些别的事物,直升机也没有修理就搁置了一段时间。
今天看到了,拿出来修理了一番,大齿轻度扫齿,主轴,横轴,尾轴弯曲,修理的时候,不小心又弄变形了一个十字盘。
敲敲打打,拆拆换换,搞定,楼下试飞。别的基本正常,就是只看到一侧有双桨,另外一侧很轻微,基本看不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大匠夹拧的太紧,还是什么? 求教。。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帮顶一下啊

网友B:
横轴弯曲、旋翼头连杆长度不一都有可能,重点查横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山寨机,特意换了一个新的亚托原装横轴。
so,横轴没有弯曲。

网友C:
以前我也经常遇到这问题..一般是前面没后面有轻微的.感觉没影响翻所以不管了.木桨经常有这问题..换好的碳桨就好了.估计桨的问题

网友D:
确实是太雷人了!

网友E:
轻微双桨就算了吧,反正迟早要炸的。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应该是桨的问题 第一幅桨 前后点头 一侧双桨 怎么调连杆都没用 第二幅桨 点头不严重了 还是稍微有点双桨 实在没办法了 就凑合飞了。。

网友G:
看下桨的动平衡

楼主:
原帖由
luo430
于 2011-8-5 20:05 发表
轻微双桨就算了吧,反正迟早要炸的。
 “一切问题都是时间问题。。。”

网友H:
感觉是浆硬度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找不到原因 干脆就不找了 一样的飞 反正是还要炸额~~~~~~~

网友I:
我遇到过一会,后来发现是桨夹轻微变形,至于为什么一边双桨我也没明白,PS我是250

网友J:
LZ厉害。。。。 单边双桨你都能看出来。。

网友K:
遇到过,没在意,使劲的上下急打油门悬停,就自己变没了,所以我估计是O圈得问题

网友J:
难道LZ说的 一边 一边 是 尾巴朝左右时候 这个一边一边?不是指的两边桨??
我的理解能力好像很差。。。
飞机飞起来,大桨的平面就是倾斜的~ 所以双桨的话 两边不一样很正常。 不过这样你飞机不抖吗

网友L:
大桨是旋转的,怎么会有单边双桨?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