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3g升级3.0版本软件,比以前好飞多了,现在有个问题,正飞向前翻快到倒飞状态时,大约差45度的样子,翻转速度明显变慢,升降舵到头了没有变化,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循环螺距不够还是3g没调好呢?目前斜盘舵机混控的升降和副翼都是45,调机时是75,要是把45调成55左右,翻得速度加快,但速度似乎不是很稳定,也就是线性不好。飞机配置是260mg、tns325波碳桨、2221-6、ztw40a、ds520、飞魔士旋翼头。

网友A:
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总感觉无副翼有点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总感觉无副翼有点不靠谱。

我的3G升到3.0以后,第一次悬停10分钟后突然螺距没反应,接着的飞机直挺挺的望下砸,大浆打坏。接着通电测试了10遍,发现每次开机自检通过后,10分钟左右,3G控制器红绿灯交替闪烁,此时螺距没反应,但 油门、副翼、升降舵正常有反应。重刷软件也不行,折腾了几天又重新降级到2.1版才恢复正常。

楼主:
螺距失去控制的话 —般是传感器和控制器接触不好了

网友:
3G 的插头有改进过,不放心就拆开直接焊死,一了百了

网友:
不升级了。

不升级了。
上次出问题的新3G,现在都两个多月了,还没返修完。。。。。。。。。。。。。

也有人说是什么插头问题.,RP问题........(我反复测试刷机/替换就是感体的问题)就算是,插头问题难道不是问题??????

网友:
我新买了一个,到手了也是感应器问题。

楼主:
似乎有点跑题了
改天刷回2.0看看

网友:
我的3G升级到3.0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升降舵的形成跟2个副翼舵的舵机行程不一样,段一些,换了别的舵机也是同样情况。于是我更新回2.0,结果问题解决,现在依然使用2.0中~~

楼主:
同感,谢谢LS的回复,问个技术问题真难啊,哈哈。还没弄呢,看来也只有回到2.0了。另外请问下,自旋不太稳,特别是左旋,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