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11-08-05):
1电容

网友:
220uf的贴片钽电容

网友:
钽电容。。。。光驱里也有。一般这个电容不会坏啊?号称能自愈的电容?

楼主:
220UF的吗?多少V的

网友:
拆掉即可.....

网友:
我也坏了个MB。。。。通电没反应。。。

网友A:
LZ  怎么查里边的元件 哪个坏了或者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怎么查里边的元件 哪个坏了或者烧了。。。。

有种东西 叫万能表

网友:
标题

坏硬盘的主板上也有.如果是黑色的也能用.注悥正负极别搞反了!

网友:
你确定是电容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