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抗二级风的3D机配置讨论

楼主(2011-08-05):
风级
风速(米/秒)
形容
0-0.2
树叶不动,无风
0.3-1.5
树叶略动,软风
1.6-3.3
树叶动有微响,软风
3.4-5.4
细小的树枝连也摇动不息,微风

楼主:
上面是风级和风速的关系,想请教大家二级风下能飞的3D机怎么配置?(仅指500g以内的KT或EPP机),呵呵

楼主:
我试过140g的INDEX和150g的水星,都是不行的;200g的EPP CLIK AX2205配置也不行

楼主:
因风速会抵消螺旋桨对空气的作用,我猜应该用KV比较大的电机来做会比较好。现在打算尝试一下85CM翼展,220g起飞重量,2208KV1800 8043 2S 800mA,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效果会比较明显?实在是风很小的场地找不到。请各位帮忙说说自己的实践经验

网友A:
450电直,按你那风级计算法,超过三级的风下,我飞过,我新手,四面都没过,照样能飞得不炸

网友B:
室外飞,2级风应该问题不大,3级就不好飞了。
飞高点就行。

网友C:
简单 起飞重量 300克左右 拉力400 左右 在就是技术了 5级风也可以飞 3-4级飞3d也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技术 操作ok 不怕风 只要不是妖风(乱风 )
在就是看什么飞机 我小丑鱼 4级别风3d 185克 f3p 就要重点了 面积大了 招风

楼主:
不是说能不能飞,风大一些都是可以飞的。希望的飞起来做的3D动作有点意思,而不是总是在不停的修正

网友D:
90展KT,配2212动力,经常玩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