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模拟器插孔的控,能玩模拟器吗?谁知道怎么改吗

楼主(2011-08-05):
如题?

网友A:
完全可以的,用自己的脑子想,脑子想往左就往左,想往右就往右,
OK

网友B:
得有足够的能力,做个无线的

网友C:
如果有PPM信号的话就可以,理论上自己找找发射部分的功率放大电路前的电路,就可以找出PPM信号,引出来就可以用音频线玩模拟了

网友D:
楼上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