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6CC汽油O桨与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我以前用的是470的桨,因为只有30-40速度所以才换了个6717/3的铝合金的桨但今天去试航反而没力,像是背了几十斤一样速度只有20多了,为什么6717/3的桨还比不是470的呢,望大家帮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470的桨,因为只有30-40速度所以才换了个6717/3的铝合金的桨但今天去试航反而没力,像是背了几十斤一样速度只有20多了,为什么6717/3的桨还比不是470的呢,望大家帮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你那是船还没起滑  当然跑不动

网友:
上圖看真相。。。。。。。。。。。

楼主:
船有点重,因为我加装了回航电机,还有离合器,不知道这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桨太吃水发动机带不动

楼主:
我的发动机是强劲26CC的

网友:
改为直接傳动!

有可能离合器打滑了....(受力太大或沾上了滑油)

楼主:
我检查过,没有油污,可能是发动机的力不行带不动

网友:
发动机缸压不行

换活塞环

楼主:
机器还没跑几回,我看过磨合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