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问题~新手求助失步问题~请大虾鼎立相助.感激不禁~

楼主(2011-08-06):
小弟废了5天晚上.断了N把刀,现在终于能正常使用CNC了.但后来发现雕刻的时候偏差很大.网上问了问.原来这叫做失步.叫我检查丝杠的顺滑程度和减慢电机速度.我已经照做了.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非常苦恼.不知道怎么解决.
以下是测试雕刻的图片.
    请各位大侠有经验的帮个忙.怎样能解决失步问题.
     PS:虽然我叫HAPPYTAO22..但我已经30岁了.看在年纪已经很老的份上.请拉一把我这老人家吧.谢谢了 ~

网友:
坐失步沙发,不懂也进来看看

网友:
加速度高了。200改成100,步进脉冲 和方向脉冲由 0,0  改为 2,2

楼主:
回LS的.这些参数都代表什么呢?不过不管什么.先谢谢你了.明天马上试验.也感谢2L坐沙发.(真皮的哦)

网友:
加速200不大,步进脉冲和方向脉冲我填4,不行就换电脑试一下了,我的机换了块主板由F只能2000变成F6000都能用了。

网友:
1600的脉冲,不知道啥驱动、电机和丝杠,跑600是不是快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你的步进 与驱动板了,
  你用的是什么丝杠?  吧转速调成450.  加速100.  再跑一下如果还失 说明步进太差,或者驱动板太差,、
最好吧机器照片放上去,不然只能凭想象 去评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我要提供什么东西呢?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下.仍然是没有解决.我今天早上的设置是 1600       600    100   2   2  ..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我Q 详聊...251876152

网友:
接口板的问题,剔除接口板,直接把线接到并口输出上

网友:
mach3遇到这个问题很正常,导致失步的原因很多,兄弟可以按照下面各挨个排除,首先 Cpu温控对mach3的干扰,如CPU根据数据计算负荷自动调整主频,修改方法开机进bios将CPU Internal Thermal Contro中的Auto改成Disabled;其次将下面的步骤按个操作一遍

5. 安装Windows XP 时,请确保您为计算机的硬件安装了最新的驱动,这十分重要。

6. 禁止自动更新
6.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6.2. 选择“自动更新” 标签。
6.3. 取消“保持我的计算机最新”。
6yue4ri. 单击“确定”。

7. 禁用远程助手
7.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7.2. 选择“远程” 标签。
7.3. 取消“允许远程协助邀请”。
7.4. 单击“确定”。

进一步优化

注意:
以下的优化尽量不要做,除非上面所有的优化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再次提醒,除非以上优化手段未能起效,否则不要做下面的优化!

8. ACPI PC模式转换成标准PC模式
注意:此步骤仅用于已经处于ACPI模式的PC,如果你在步骤0中,将PC安装成标准PC模式,则您不需做此操作。
8.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8.2.
选择“硬件” 标签。
8.3 .选择中间的“设备管理”按钮
8.4 .双击“计算机”
8.5 .鼠标右键单击“标准ACPI电脑”,并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8.6 .选择“从指定位置安装软件(高级)”
8.7 .单击“下一步”。
8.8 .选择“不要搜索,自己选择要安装驱动程序。”
8.9 . 单击“下一步”。
8.10. 从列表中选择“标准PC
8.11. 单击“下一步”。
8.12. 单击“确定”。

9. 在注册表中关闭开机后自动启动的应用
9.1.单击“开始”按钮。
9.2.单击“运行”。
9.3.键入msconfig ,然后按“回车”。
9.4.单击“启动”标签。
9.5.取消所有选项。
9.6.单击“确定”。
9.7.退出msconfig

10. 关闭“启动程序组”
10.1.右击“开始”按钮,并选择“打开”。
10.2.双击“程序”。
10.3.双击“启动”。
10.4.删除任何您认为您不需要的应用。
10.5.关闭窗口。

11. Windows的主题设置为“经典”
11.1.右键单击您的“桌面”,然后单击“属性”。
11.2.按一下“主题”标签。
11.3.设定主题为“Windows经典 ”。
11.4.点击“确定”。

12. 禁用索引所有的NTFS驱动器
12.1.双击“我的电脑”。
12.2.右击“硬盘驱动器”,并选择“属性”。
12.3.在底部,取消“允许索引服务编制索引文件以便快速搜索”。
12.4.单击“确定”。

13. 运行 diskperf -n
13.1.单击“开始”按钮。
13.2.单击“运行”。
13.3.输入DISKPERF N,按[回车]

14. 禁用MSN Messenger
14.1.双击系统托盘中的MSN Messenger图标。
14.2.跳过“互联网设置”,“登 陆”等等,选择“取消”。
14.3.选择“工具”->“选项”->“参数”
14.4.取消“在Windows启动时运行此程序”

15. 禁用电源管理
15.1 .右键单击“桌面”,选择“属性”。
15.2 .选择“屏幕保护程序”标签。
15.3. 将屏幕保护程序设置为无。
15.4. 按下底部附近的“电源”。
15.5. 选择所有的选择,确保决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16. 禁用墙纸
16.1.
右键单击“桌面”,选择“属性”。
16.2. 点击“桌面”标签。
16.3. 将背景设置为“无”。
16yue4ri. 单击“确定”。

17. 禁用系统声音
17.1.单击“开始”按钮。
17.2.单击“设置”
17.3.单击“控制面板”
17.4.双击“声音和音频设备”。
17.5.点击“声音”标签。
17.6.在“声音方案”中,选择“无声音”。
17.7.单击确定。

18. 关于安装应用
不要安装不永远都用不到的应用。保持系统的简单明了意味着系统的快速与稳定。

19. 维护硬盘
1. 双击“我的电脑”。
2. 右击“硬盘”,并选择“属性”。
3. 单击“工具”标签。
4. 在整理磁盘碎片之前,请先运行错误检查,选择“立即检查”。
5. 错误检查完成后,选择“磁盘整理”。
6. 碎片整理完毕后,单击“确定”。

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再试试把接口板去掉,直接连接并口。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换台电脑。如果换台电脑还没有问题,去淘宝随便买张带硬解码的卡换上。这次就彻底解决问题了。

网友:
失步的原因很多,有硬件引起的,也有软件引起的,需要仔细排查。对于mach3的并口信号干扰问题,网上还有其他不少解决方法,可能这些针对某些机型有效,很多我也试过,但有些方法会导致操作系统崩溃,这里就不在介绍了。

网友:
这不是失步吧,是步进电机换向时产生的误差,你用的是什么步进驱动,查查步进驱动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之间间隔时间是多少,我之前有个驱动是方向信号必须领先脉冲信号10us,这驱动在mach3就没发用了,后来换驱动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回去一定照做.小弟的机器很老了.P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