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拓电直的一点改进意见

楼主(2011-08-06):
一直都为电直的振动困扰,买来的新机振动肯定要,炸几次不管怎么调,那小小的振动还是有的,个人觉得振动的主要来源是主旋翼。
最近无意中洗了次衣服,老婆出差,自己动手了 。当然是用滚筒洗衣机洗的,里面的滚筒甩干衣服的时候转速那么高,但是减震效果确实不错。
我想能不能考虑把电机,齿轮传动机构,主旋翼,作为一个整体设计,也是用碳纤维侧板结构,硬连接。然后再将这个整体机构与机体采用减震结构连接。
这里只出思路,没时间画图。
只是这样搞可能结构要复杂点,但是好处很多,对电子设备振动影响小,主旋翼振动不容易传到尾管,引起共振。
我想这个结构改造起来很简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花10分钟简单画了个草图,尾巴可以用皮带传动,电机,齿轮组,主旋翼独立。然后用4个减震柱与机身主体连接。

网友:
洗衣机也震的。

网友:
一体的就更震了
你可以试试更换齿轮,换成老狗那种的
尾巴共振就换齿轮比

网友:
大桨、尾桨平衡、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十字盘调平,尾螺距控制组等如果调整不合适都是振动的源头哦,一定要细心检查。

网友:
这个,震动问题困扰太多人,精度很重要。

网友:
如果震动真的像你说那么容易的话。。。
那么这就不是二十一世纪了。。。。。。

楼主:
呵呵,理想状态下各部件精度够了,平衡搞好了振动肯定小,这个思路的前提是炸机后精度不那么高,尽量隔绝振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