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铣床改数控,不知道那个牌子型号的好,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6):
各位前辈,看了论坛那么多的高人都在忙活,上床的上床,diy的diy,心里越看越痒痒,但是自己资金不多,买不起现成的数控,自己动手能力也不强,做不了翻砂模具。所以想买个现成的铣床改造,但是不知道哪个型号的比较好,我的要求如下:
1、能加工45号钢;
2、尺寸最好不要太大,放在书房里;
3、重量不能太重,我住四楼,还没有电梯。
4、价格合理吧,我也不太懂行情,总之性价比高吧。

网友A:
25LV吧坛子里很多人买 5400左右的价位  MT3
预算不够的话20V 也行4800 左右行程小点. MT2.
预算还不够的话,就16V. 3500左右的样子,MT2
改数控的话,马达驱动器用二手的 话 电控1000快勉强够用

网友: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高手莫笑..
  我才接触钻铣床的,玩雕刻机2年多.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不管是改什么,更不要说改数控,都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和硬件支持,看见很多前辈改数控,只要买来步进电机,驱动板,软件一装就是cnc了,其实这中间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和经验才能达到我们看到的效果,只是我们不知道,支持你的想法,也希望你成功,有什么问题就到论坛来问,这是我们这个板块的精髓所在,以上是真诚的建议,另外建议选16V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LV吧坛子里很多人买 5400左右的价位  MT3
预算不够的话20V 也行4800 左右行程小点. MT2.
预算还不够的话,就16V. 3500左右的样子,MT2
改数控的话,马达驱动器用二手的 话 电控1000快勉强够用

谢谢!我今天就到北京东路去实地看看上面提到的几个铣床,还好有这个论坛,不然自己只会看热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不管是改什么,更不要说改数控,都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和硬件支持,看见很多前辈改数控,只要买来步进电机,驱动板,软件一装就是cnc了,其实这中间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和经验才能达到我们看到的效果,只是 ...

谢谢你诚恳的意见,动手能力是在动手中培养出的能力对吧,我想边改边学吧。虽然我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改造,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与其说是对自己有信心,不如说是对论坛有信心,对大家有信心,呵呵,争取这个月就开始动手,我会把自己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记录下来,希望对于以后的人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网友:
祝你成功,我现在正在做一台小的铣床,设计上是考虑数控高速导轨低摩擦和低速大切削量导轨钢性,所以我用的是方轨,没用燕尾槽及线轨,多交流

网友:
建议你找厂家买没有丝杆的回来改,那样省点钱.觉得25V之类小床反而好改点,大床该起来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