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35X电调是换了接收机缓启动等设置就要从新设置么?这电调有没有消磁环

楼主(2011-08-06):
RT,35X是不是换了接收机,缓启动啥的都要从新设置?电调一般测试的话是不是接电电机能顺畅运转一般问题就应该不大?

还有,这电调上有没有消磁环?

网友:
学习中,楼下的老师回答。

网友:
至少要重新确认下油门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不用重新设置缓启动,但要设置油门,35X有磁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从新设置过油门,缓启动也不会生效是么?貌似老版的没有消磁环,这个东西重要么,没有行不行…

网友:
缓起动和油门没关系…就算你油门行程没设置…它一样可以缓启动…没消磁环没关系…狠多人拿到手就把那个磁铁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现在没有缓启动的感觉,要怎么设置呢…按说默认就应该有的啊,这个电调的设置是自己记忆的么…

网友:
没有缓启动的感觉??那你直接参照亚托450的说明书,逐项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从新设置过油门,缓启动也不会生效是么?貌似老版的没有消磁环,这个东西重要么,没有行不行…
不设置也没问题的,只是设置下比较好,我去年买的是有消磁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没缓启动,是不是换了接受就要从新设置,没消磁环,这个重要么…这电调不会有山寨的吧…一般电调都要怎么测试呢…

网友:
设置到直升机模式才会有缓启动!

网友:
看亚托450的说明书嘛…上面写的贼详细

网友:
消磁环有木有都没关系……

网友:
标题

消磁环有木有都没关系……

楼主:
恩,电调设置直升机模式?不过那天确实是用一架固定翼飞机测试的…电机能转,推动油门也很正常,就是没有缓启动效果…但是没有设置过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