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突然坏了

楼主(2011-08-06):
正常飞行中突然死亡........

网友:
陀螺太给力了,舵机反应不过来牺牲了

网友:
我也在用DS520

网友:
芯片烧掉了

网友:
哦,反應堆芯融毀,防護罩穿孔。。。屬於8級原子事故

网友:
  我也在用

网友:
兄弟估计中奖了   我的都用了2年了  不知暴力飞无数起落舵机还年轻力壮

网友:
收尸,有意PM

网友:
芯片是双N双P MOS复合管,型号9930GM,驱动烧的那么厉害,说明520电机过流短路了,请综合检查维修 。

最好去买一个原装FUTABA9257,寿命很高,基本上不为空中死机困扰。

520电机和电路板硬件比FUTABA9257差好几个档次。

楼主:
回楼上,就是因为9257假货多所以选择了YT,有一只近300个起落还正常,这只100多起落

网友:
烧的很严重啊,LZ有没有炸鸡呢
最近舵机死亡率很高啊,请有关部门调查一下原因呢

网友:
我的神啊,我还想买这款舵机呢,莫非我必须咬牙买FUTABA 9257?

网友:
只能说是个案

网友A:
520不是个案,帮朋友已经修过很多个520,都是电机问题,LZ如果想继续使用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0不是个案,帮朋友已经修过很多个520,都是电机问题,LZ如果想继续使用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修

老周你好,你的意思是这样烧了的520都是电机的原因?能修好电机?

网友:
能修好 尸体卖的话我收

网友: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空中不受控自旋。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空中不受控自旋,温柔降落,结果DS520烧了,另外一架用的FUTABA 9257,至今仍然很好,锁尾效果的确比DS520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