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EPSON 针式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步进是几相的?

楼主(2011-08-06):
EPSON 590K针式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步进是几相的?用什么样的驱动器??能从打印机的主板上拆下来不??
谢谢!

网友A:
能从打印机的主板上拆下来,不过比单独购买的驱动器的接口麻烦得多,电子够强当俺木说

楼主:
淘宝上最便宜的五相驱动也要八九十元呢,买不起啊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研究试试

楼主:
弄个8051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C:
现在好多打印机里都是直流电机,喷头上有位置传感器,构成真流伺服

楼主:
楼上说的是喷墨机,有光栅
针打还是步进,我看质量也不错,就是小点
驱动是大问题
哪位电子达人给出个方案啊

网友D:
上图说明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4个引脚,相互为零的是输入信号线有电势差的那一跟是电源输入

楼主:
按我理解, 五相是不是实际上是四相,加一根电源线
电源供电,四相轮番低电平,电机就转了
每一个驱动脉冲,就有一相低电平,电机就转一步 当然说的是没有细分的情况
要是这样,用8015加上三极管就能驱动了

网友D:
五相就是五相,四相就是四相,有区别,五相五线用8051加三极管轮番低电平驱动不了,要5个半桥才行,五相六线,五相十线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