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疑惑求解

楼主(2011-08-06):
为什么高档电直里的LOGO直机满身塑料,但是比亚拓的卖得贵,而且很多老鸟所追崇?
另外,在不断翻贴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老鸟说泰世的机机比亚拓好,亚拓不是用了大量金属和碳纤维的吗?
请问应该如何判断1个机身的好坏?

网友:
凭经验,还有你身边的人。

网友A:
 其實,是名牌效應,心理作用,
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証明金屬好,碳纖好,玻纖好,塑膠好!
因為有人吹捧它好,又有有名氣的某賽事冠軍用它,就道聽途說它好!

网友B:
主要看部件的精度,精度不够神马都是浮云,精度高成本必然上升,所以国外高端电直都巨贵

网友C:
用金属的不一定就比塑料的强,有的金属材料又脆又软,外力稍微作用一下就变形,而有的塑料抗冲击变形能力很强大,所以不能以塑料金属碳纤等材料来轮价格.在直机零件里最重要的就是加工精度,有时候为了提高0.1MM的精度付出的代价是很高昂的.

网友D:
没法绝对的说金属和碳纤的就是好的,无论是什么材料,精度是第一,合理的布局是第二,材料是第三;可能有的人会疑惑,材料不是很关键吗?怎么会是第三,呵呵,其实这是个误区,金属就一定比塑料好吗?不一定,金属硬度高,美观,可是弹性差,小炸虚位,大炸报废;塑料弹性高,加工过程不容易产生虚位,小炸没事,大炸一样报废;以上的这些综合起来,再依靠品牌,就是=高价;如果是副产零件,就是精度和原产的有的一拼,价格也不会比原产的高,因为品牌效应

网友E:
高手玩精度…菜鸟玩普及…越普及的东西…菜鸟玩起来遇到问题了越容易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E:
老狗太贵…新手没钱最好别去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