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铜条折一下,需要多大的压力?

楼主(2011-08-06):
[localimg=400,230]1[/localimg] 请问将一根8毫米见方的铜条加工成图里的样子,请问是直接线切割还是压折出来?压折成这个样子需要多大的压力?

网友:
这要看计算要求了。要求高就用线切割。要求不高上虎钳,还要计算什么的。

网友:
这个小东西用钢锯加锉刀就可以搞定。

网友:
铜质的,没有工具就画个型奖,用虎钳,角磨机磨磨也不错

楼主:
数量比较多,如果用线切割不是会有比较多的材料损耗?用压折的话就得用模具上冲压机,貌似省点原材料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烧热上台钳用锤打弯就可以

网友:
精度
数量
冲压

网友:
量大的话,还是考虑冲压。

网友:
查材料手册 根据材料和截面积 自己就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铜条原本是直的 加工成曲线了  那要看你铜条宽度厚度得!我看图片推得施加给铜条的压力值在30公斤力
估计原来是10毫米的铜方条,经过处理现在是8毫米

网友:
如果用折弯,断面会变形,用线切割可以设计成共边呀

楼主:
弄的我很犹豫,想做个百来根,如果上模具,显得量少,线切割好象量又多了点

网友:
线切一个摸样,用折弯机比着摸样做。

网友B:
这么小做个简单模具,一锤一个,大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做个简单模具,一锤一个,大锤

简易模具上冲压机可以,用大锤一致性难以保障。

楼主:
自己弄模具,不知道怎么设计 有人能给给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模具上冲压机可以,用大锤一致性难以保障。

简易模具价格亲民么?

楼主:
明白了就是折腾这么个东西,可以用其他东东自制

网友:
百来根用千斤顶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