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背光!!还是T.M.D背光!!!

楼主(2011-08-06):
 哈哈,终于改成背光了,高兴!!!!

特此感谢firair兄弟的鼎力协助,不但帮我的遥控器加上了背光而且免费给我寄回来,太感动了!

不过后面的那个透明的对频按钮你忘记给我组装回去了,没有这个无法对频了,请帮我找到后寄回来啊firair兄弟

网友:
加个背光拆那后面干嘛?

网友:
太亮,晃眼~~

网友:
控上取电的地方电压是5v的! 背光板一般的驱动电压 3.7v 就够了!所以最好加 调光的变阻器,要不led背光会因为发热严重 烧掉的!

网友:
公平 公平 还T*M*D的公平

网友:
 呵呵。咋按钮也没了

网友A:
說實在的,完全沒必要。
我的10CG從不開背光,本來700mah的電池就不夠用,再點個燈。。

网友:
我DSX7的背光是从电位器取电,两3.3v的灯并联,再串联个800欧的电阻,亮度正好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这背光可以自动灭吗?

网友:
估计灭不了

网友:
dsx7 有延时的背光套材的! 设置的时候亮30秒然后自动关掉!在按设置键的时候在亮30秒!

网友:
太刺眼了

网友:
恩,没什么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哪里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的,完全沒必要。
我的10CG從不開背光,本來700mah的電池就不夠用,再點個燈。。

请教 10cg怎么关闭背光灯?

网友:
太亮~~~~~~~多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