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飞425,电池好贵,突发奇想用笔记本电池改,行吗?

楼主(2011-08-0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31362055&_u=6a51dndfca6
这个是连接,4400MAH的,11.1V,只要改下电路就能变成2200mah。22.2V
大大们看行吗?
电池
的重量425飞的起来不

网友A:
你买来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B:
笔记本电池也不轻吧~~

网友C:
可以偿试一下!

网友D:
放电C数只怕是不够的。

网友:
飞悬停估计还可以。

网友E:
估计很难
C数应该是不够的

网友F:
买3S电池 并联 都比这个强

网友G:
LZ,,这个笔记本的电池包拆出来就是18650的锂电,,,我拆过好多,估计放电C数不够..

网友H:
直接买18650或者26650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I:
放电电流太小了,飞不起来的。

网友J:
只有2C撑死……

网友K:
有必要吗

网友:
一人发了不知道几个说电池贵的帖子尽想些不切实际的方法,想要好好飞飞机就得买LiPo,A123神马只能最多悬停倒飞其他都是浮云,一块版面看到都是你抱怨的帖子反斗烦死了

网友L:
  算了吧 忍痛买个2组花牌吧 慢慢玩 实在不行就收二手的也行的

网友M:
6S不算很贵吧。。LZ要是不追求暴力等。。。红皮可以满足了。。。。

网友N:
LZ手电坛出来的?怎么死盯着18650不放?要是能行的话这坛子里到处都是18650了,还用的着3S锂聚?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买5号电池来飞

网友O:
建议楼主买个手摇发电,右手遥控悬停,左手摇发电机。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这电池真是贵,我看电池厂出的价格黑便宜

楼主:
我自己看的一家厂5000mah,不知道是11.1v还是22.2v的忘记了,
价格二百多一个,前提是100组起

网友P:
模型这种电池就不是一般的电池,这种20倍,40倍放电率的电池本身就属于特殊电池,你找笔记本电池,正常的笔记本有设计让你10分钟就把电用光的么?笔记本正常电池至少要2~3个小时,也就是说放电率达到0.3c~0.5c即可满足设计需要,退一步讲,打一个富裕量,1c也够了。
大胆猜想很好,再多学点东西充实一下。

网友Q:
老老实实按常规路线玩航模吧,在你之前肯定早就有人尝试过了……

楼主:
呵呵,谢谢你们了,不然又要多花钱了

网友R:
我试过了!用两只18650电池串联7.4V(笔记本电池拆下来的)用来代替玩具飞机上的两节原装电池(也是7.4V)结果就是连玩具飞机都飞不起来!!原因是放电C数不够!飞425想都不要想了!!